IAR5.1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9-06):
IAR5.1的使用问题
请教各位IAR5.1的中,比如对于IE1在头文件中定义的标志位 ,现在不能直接选中使用go to definition?
标志
definition

网友A:
哪位大虾帮忙解答解答呢?谢谢啦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C:
那就来顶一下吧

网友D:
或许是IAR的一个BUG,或许是XX的不彻底。总之,是有这个情况出现。
推荐使用CCS

网友E:
引用:
或许是IAR的一个BUG,或许是XX的不彻底。总之,是有这个情况出现。
推荐使用CCS
为什么推荐使用CCS呢?
我感觉CCS很耗内存啊....

网友F:
引用:
为什么推荐使用CCS呢?
我感觉CCS很耗内存啊....
CCS目前还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