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我

楼主:
为什么我用MSP430F122进行串口通讯时(在默认时钟的情况下),为什么辅助时钟不能用啊,当选择辅助时钟时UxTD没有示波器上没有信号输出,但是用SMCLK,即来自DCO的始终时却有信号出现。当启动外部8M时钟,SMCLK,ACLK都没有看到波形。
请大家多多指点。想了好几天没想明白。。

网友:
是不是时钟没配置对呀

网友:
首先,确认下辅助时钟有没有啊 ACLk 一般来自32K晶振 有没有那个32K晶振?

看辅助时钟产生没 怎么好去看UxTD上的信号的 要是你串口模块设置错误才导致的没有时钟呢?
可以把ACLk的引脚输出 以及第二功能 然后再用示波器查看 有没有辅助时钟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我已经按照你的说法检查过,时钟没有问题。

引用:
首先,确认下辅助时钟有没有啊 ACLk 一般来自32K晶振 有没有那个32K晶振?

看辅助时钟产生没 怎么好去看UxTD上...

辅助时钟不是默认的是32K吗?我在不运行初始化时钟时是没有检测到输出时钟波形。
但是在初始化时钟后我检测到了辅助时钟是8M,但是我选择用这个8M的辅助时钟时,在UxTD上没有见到波形。而选用此时的子时钟却没有信号。但是在选用未初始化的时钟时却有信号产生。

也就是说只要初始化了时钟,就不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留言的人,以及看帖子的人

问题已经解决,是编程方面的问题,对用户手册阅读的疏忽导致的错误。F122的几种寄存器和其他元件不同,它的寄存器是IFG2,IE2,ME2.,而不是IFG1,IE1,ME1.
当时y设置IFG2却想当然的设置了IFG1.认真阅读用户手册才是王道。希望自己的错误对大家有所借鉴。谢谢。

网友:
确实阅读手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