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的脉冲可以大于65535么?

楼主(2010-09-10):
捕捉的脉冲可以大于65535么?
想利用捕捉功能计算脉冲宽度,但如果脉冲宽度大于65535,计数器会清零,也有可能清零不止一次,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计数器
计算

网友A:
如果脉冲周期最小值在1左右,而其最大值又在65535左右,那就说明你这样做不合适;如果脉冲周期基本都在65535左右,那就降低计时器的时钟。

网友B:
8M的晶振,定时器用的8分频,脉冲宽度有大有小,不稳定.
您的意思是说脉冲结束的时候,如果TBR正好跑到65535左右,可能会出问题?
十分感谢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纠结过,可以这么处理,就是可以设置一个变量,如果超过了65536,变量加一,等捕获完成了,把变量值乘以65536再加上这次的计数周期!!不就得到了捕获周期了!!

网友D:
定时器 不是有溢出标志吗? TAIFG

网友E:
就是来开定时器中断啊,溢出了就中断,变量加1,不溢出就为0。

网友F:
定时器是自动重装的,应该很准!与计数值溢出有关系,加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