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我手头上只有430UIF的usb仿真器,和IAR软件。 能够将DeBug完的文件下载到149中仿真运行。我若想要把release后的tex文件下载到149中,需要如何操作?
主要是程序过大,debug后的文件太大,149的flash装不了。release后的tex文件就可以。

网友:
编程器吧

网友:
2楼的兄弟给推荐一个编程器的型号吧。

3楼的兄弟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
不会吧!程序大的149装不下了

网友:
用release编译后的txt文件时95K

网友:
有专门烧录程序用的下载器,载入TXT文件后将程序烧录到芯片中,但是这种下载器有的很贵,可以烧录51/430、PIC 等很多单片机,网上应该能查到。我们公司有一个,已经用了很多年,直接将TXT文件载入即可烧录

网友:
文件的大小和实际在芯片内的程序量的大小是有区别的,不同格式也不一样,一般用编程器烧写TXT文件。

网友:
恩,这个我懂,实际上我把debug后的程序通过仿真器下到149后,不能运行,删掉一部分程序后才能运行。
之前我都是用烧写器把release后的txt文件通过JTAG口下到149的。可是前几天那个老家伙坏掉了,买个新的挺贵的。就买了个仿真器,结果发现不能装的下我的程序。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