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SD-FET430 UIF 仿真器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
求助:LSD-FET430 UIF 仿真器不能用
在安装好驱动以后,电脑提示是安装成功了,不过用不了。。。设备管理器出现“MSP-FET430UIF -VCP(COM11)" ,而正常情况下设备管理器应该是出现”MSP-FET430UIF -searil port(COM11)".....
有哪位高手能够帮忙解决啊,小弟不胜感激,除了重装系统这个方法。

网友:
是不是驱动安装错了。。。卸载了,重启,然后再安装

注意:安装应该是IAR目录/430/driver/TIUSBFET/WinXP
当然光盘中也带有驱动。。。

在监测的新的硬件时,先看看是不是MSP-FET430UIF -searil port

网友:
是xp系统吗?重装一下驱动试试,或者重装系统,看样子有点冲突

网友:
正常的

设备管理器出现“MSP-FET430UIF -VCP(COM11)" 这个是正常的,我的也是这样的

你想办法把com口号 设到10 以下试验一下。

网友:
偷偷告诉你一个处理方法:IAR的DEBUG硬件设置框中,在接口配置时,不要选择自动,直接手动指定COM口,一般就可以了。如果这个选择框里没有UIF的COM口,就说明你的UIF驱动装的不对或IAR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上的,不小心被我听到了,时隔两年,你的一句悄悄话帮我解决了问题!

网友:
我也去试试

网友:
MSP-FET430UIF -VCP本来就是正常的……IAR5.5升级成CD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