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新手求助---427中LCD驱动的端口可以用来控制吗?全是O口 ...

楼主(2010-07-17):
新手求助---427中LCD驱动的端口可以用来控制吗?全是O口的!
427中LCD驱动的端口可以用来控制吗?全是O口的!
在线等!!!!!!!
在线

网友A(2010-09-22):
应该不行吧。
应该不行吧。datasheet里明确说了。没有复用的管脚功能啊。不过如果你用4150的话就可以了。这个是比较新的片子。io和lcd控制可以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