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247程序丢失的问题。

楼主:
使用MSP430F247做项目。在生产过成中,发现有些机器反复拔插电源后,系统没反应。用仿真器读出MSP430F247的程序,发现0X8000-0X81FF的程序全部被清成0XFF。反应给FAE,他们说可能是复位时序不对进入了BSL。可是之前的产品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另外,由于TI的BSL比较难用。我们自己写了BOOTLOAD和上位机的程序。刚开始怀疑是进入到我们的BOOTLOAD区。但是在进入我们自己的BOOTLOAD后,会一次性擦除所有的程序区。怎么只擦除前面一点点。有没有可能是静电引起程序擦除?
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绝对不可能是静电。

FAE说的有可能,另外自己写BOOTLOADER要注意,多查查,不行在硬件上下手脚。

网友:
谢谢LS的。

但是之前产品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要进入我们的BOOTLOAD必须接到串口的命令,这些命令有帧格式,有校验。按道理不应该那么容易进入BOOTLOAD。

网友:
TI的BSL不好用?
另外你自己写的BOOTLOAD 相信也只是为了以后升级代码用,你先不要把BOOTLOAD加进去,看看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如果不会,那就是你自定义的BOOTLOAD的问题。

网友:
谢谢!

主要是我们的系统已经有和外设用串口通讯,这其他的IO都有用到。不可能用TI的BSL。只好自己做BOOTLOAD。现在在进入BOOTLOAD时加入密码保护,还在测试中。
在我们办公室不会出现,只有在车间生产才发现。比较郁闷!
如果还不行的话,再按DX的方法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

楼主的“有些机器反复拔插电源后,系统没反应”,这里的系统在长时间的断电,重新上电后,还能正常工作吗?
也就是说这种没反应是偶然出现一次,还是出现一次后就始终保持没反应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如果不能启动,那一直就不能启动了。程序被擦除了。

分析原因是,拔电瞬间MSP430受到干扰。PC飞到空的程序区,直到进入BOOTLOAD区,擦除程序。由于电路有几个大的电容,足够MSP430跑一些代码。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我用的是249    ,很个别的249产品会出现你的那种情况,我觉得是片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使用149这个程序丢失现象很严重,复位芯片用了809的,有什么办法解决。yi0912@gmail.com

网友:
换169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我的程序段被擦除的几率比较低,但是里面有个信息区,很容易被擦除,一直找原因,目前还是没有办法,频繁上下电后总会有板子FLASH被串改或者回复为FF,如果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请帮忙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