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123 DCO的确定...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F123 的DCO怎么计算啊,比如说我要调整到 1MHz或者32768Hz?
不知道怎么算出确切的数字...

看了有关的资料感觉还是不清楚啊...
F123不像F2xxx一样在头文件里面对DCO有明确的定义,感觉好麻烦的...

网友:
补充说明

//------------------------------------------------------------------------------
void Set_DCO (void) // Set DCO to selected frequency
//------------------------------------------------------------------------------
{
#define DELTA 900 // target DCO = DELTA*(4096) = 3686400

unsigned int Compare, Oldcapture = 0;

BCSCTL1 |= DIVA_3; // ACLK= LFXT1CLK/8
CCTL2 = CM_1 + CCIS_1 + CAP; // CAP, ACLK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SMCLK, cont-mode, clear

while (1)
{
while (!(CCIFG & CCTL2)); // Wait until capture occured
CCTL2 &= ~CCIFG; // Capture occured, clear flag
Compare = CCR2; // Get current captured SMCLK
Compare = Compare - Oldcapture; // SMCLK difference
Oldcapture = CCR2; // S××e current captured SMCLK

if (DELTA == Compare) break; // If equal, le××e "while(1)"
else if (DELTA < Compare) // DCO is too fast, slow it down
{
DCOCTL--;
if (DCOCTL == 0xFF)
{
if (!(BCSCTL1 == (XT2OFF + DIVA_3)))
BCSCTL1--; // Did DCO roll under?, Sel lower RSEL
}
}
else
{
DCOCTL++;
if (DCOCTL == 0x00)
{
if (!(BCSCTL1 == (XT2OFF + DIVA_3 + 0x07)))
BCSCTL1++; // Did DCO roll over? Sel higher RSEL
}
}
}
CCTL2 = 0; // Stop CCR2
TACTL = 0; // Stop Timer_A
}

以上的这个程序是修正DCO的,但是我发现输出的频率似乎并不是3686400的样子,从示波器看差得很远...
那么这时候DCO的真实频率到底是多少呢?

备注:用的是F123,以前用的2013直接可以让DCO校正到8MHz,(2013有专门的定义DCO频率具体数值的头文件内容,它的DCO定义似乎也是和F123相当不一样的...

网友: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使用的DCO就完全不知道频率的大小,从而就没法通过串口发送数据了...
非常麻烦...
但是不用DCO,32kHz的晶振又显得太低了,无法满足需要,因此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希望能有人能指导一下,谢了!

网友:
nikankan

;------------------------------------------------------------------------------
ORG 0E000H ; Program Start
;------------------------------------------------------------------------------
RESET MOV.W #0300h,SP ; Initialize stackpointer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 Stop WDT
SetupBC BIS.B #XTS,&BCSCTL1 ; ACLK = LFXT1 HF XTAL
SetupOsc BIC.B #OFIFG,&IFG1 ; Clear OSC fault flag
MOV #0FFFFH,R15
SetupOsc1 DEC R15 ; Ddelay to ensure startup
JNZ SetupOsc1
BIT.B #OFIFG,&IFG1 ; OSC fault flag set?
JNZ SetupOsc ;
BIS.B #SELM1+SELM0,&BCSCTL2 ; (CPU) MCLK = LFXT1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F1xx 是没FLL的,也没DCO的校准字 所以有2个选择:
1.加外部晶振
2.自己去校准。方法就是你自己发表在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