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电问题,望高手回答,谢谢

楼主(2010-11-14):
请教掉电问题,望高手回答,谢谢
检测NMI掉电时,做一些保护外,CPU是执行死循环停留等待,还是怎么办?
另外如果不是掉电引起的意外NMI,该怎么处理?
问题

网友A:
没明白楼主啥意思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没说清楚。
就是用外部电路检测电源掉电,由NMI脚识别,若识别到了掉电信号,也做了相关处理,但是之后程序该怎么办呢?是继续运行?还是等待直到电源电压掉到0V?
另外,如果是电源里含有脉冲干扰,触发了NMI,那么此时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C:
掉电之后怎么办?
掉电就掉电呗。
这个怎么办是由你系统要求的,既然该干完的都干完了,你就让它睡大觉进低功耗,或者由它原地踏步,反正掉电之后它也工作不了多长时间。
不是掉电引起的NMI?这个得看你的模拟电路了,看你怎么滤除这种干扰了,MCU自己是不可能分辨出来的

网友D:
让它原地踏步试过,结果干扰使得机器假死机,哎

网友E:
让它原地踏步试过,结果干扰触发NMI,使得机器假死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