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ci-uart 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12):
usci-uart 串口通讯问题
用串口软件发送 检测单片机中的接收程序 发现只能接收第一个字节和最后一个字节 比如发送 01 02 03 04 只能接收 01 和04 在接收中断中放计数器 发现只进了两次接收中断 我用的是fg4618 的USCI REGISTER,UART mode 忘高手指点。
程序

网友A:
中断标志置位,中断未响应,数据被覆盖掉了。程序中肯定还有其他的中断,你把这些代码屏蔽掉再试试,肯定OK~~~~~~

网友B:
楼上说的试下,如果还不行可以试着降低波特率,然后提高MCLK

网友C:
两位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在其他中断里设置断点 检查并没有进入其他中断 我如果发8个字节 同样也是只收到开头和结尾的字节 我把波特率降到最低了 还是不行

网友D:
换个串口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