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中关于DCO frequency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msp430f5438中关于DCO frequency的问题
大家好,小弟向各位大侠抱拳了。
想改变一下SMCLK的频率,这就要改变DCO的频率,但是,在手册上只能查到DCO一个大致的范围,不能确定具体的值。
据说可以通过UCSCTL0的DCO、MOD,及UCSCTL1中的DCORSEL来确定值,但不知如何计算。
比方说,
DCO、MOD全为0,DCORSEL—5,这样得出的DCO频率应该是多少??
希望大家给些指点,谢谢各位。
频率
计算
frequency
如何

网友A:
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
看F5438 datasheet,里面有一个图表,Figure 10 画的比较清楚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靠DCO、MOD全为0,DCORSEL—5,这样得出的DCO频率应该是多少??
这几个值是推到不出DCO的频率,它只能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这就是没有锁频环的430 TI都会在信息A段把常用的几个频点的值都校准出来的原因。
F5有锁频环 你只要按D *(N+1)*Faclk这个公式去算就可以了

网友C:
谢谢各位的回复
D是可以直接设置出来的,不过N是怎么设置的,相应寄存器里好像没有专门关于N的介绍呀
N是自己设定的吗?
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D:
请问公式D *(N+1)*Faclk中的D和N都代表什么?多谢啦,呵呵!

网友E:
锁频换可以理解为一个负反馈, Faclk 是一端,分频后的DCO 是另一端,分频系数就是这里的D 和 N ,找个5系列的用户指南看一下就会比较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