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CPU

楼主:
我的板子是用电池供电,现在需要个功能,在电压降低到1.8V时关闭CPU,通过上电复位。我用一块电压检测芯片来检测1.8V,
我不清楚,检测到1.8V,是进入低功耗4吗?还是怎么样?
进入低功耗4,但是电压重新达到3V时,我又实现不了复位。如何才能实现关闭CPU后,到达3V时,实现复位???

网友:
我想实现的效果是,就是第二步与第三步暂时无法理解。

第一步,2.6V时候,显示报警。(这已经实现)

第二步,1.8V 关阀 ,关闭MCU (相当于断电)

第三步,重新上电,直到接近3V的时候,MCU复位.

网友:
1、初始化时将*RESET/NMI脚设定为NMI功能
2、外部电压检测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于1.8V时(应该给MCU的最低工作电压留点余量),通过这个NMI脚触发NMI中断。
3、在NMI中断服务中判别是外部NMI中断后,使MCU进入LPM4状态。
4、换电池时上电复位,从头再来。

这样做有个缺点:如果一开始,电池电压就低于设定的关机电压(1.8V),而MCU又能运行的话,哪MCU就一直在复位(*RESET/NMI脚的缺省功能是复位)。

网友:
这样做有个缺点:如果一开始,电池电压就低于设定的关机电压(1.8V),而MCU又能运行的话,哪MCU就一直在复位(*RESET/NMI脚的缺省功能是复位)。

关于这个,我想通过复位,初始化时候,加一段延时的显示,等待电压爬升上来。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进入LPM4后,上电就没什么反应了;我用一个数显的电源,先将电压调到1.9V左右,进入LPM4后,再调高至3V,但是就是没什么反映

网友:
没有反应?电压监测芯片的输出脚是什么情况?

网友: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DTNMI+ WDTNMIES ; //

while(!(P1IN&BIT2)); //初始化中加这句,判断电压是否大于3V,防止因电压不够,一直复位

当电压芯片检测为小于1.9V时,
IE1 |= NMIIE;

不可屏蔽中断函数
if((IFG1&NMIIFG)==NMIIFG)
{
//RST/NMI不可屏蔽中断
IFG1 &= ~NMI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LPM4;
}
else //if((FCTL3&ACCVIFG)==ACCVIFG)
{
//存储器非法访问
FCTL3 &= ~ACCVIFG;
//以下填充用户代码
}

发现进不了中断,我是参考TI的例子

网友:
用msp430f5xx的SVS 模块好像可以

启动的时候用一个较大的阈值(3.0v),掉电的时候用一个较小的阈值(1.8V).
可以尝试下。

网友:
那个我看过资料,但是我用的是msp430f413,设置那个没什么反应,再说我已经用电压检测芯片来检测电压

网友:
当CPU的电压断电后,没有掉到Vmin最小电压(大概0。6V)以下,就重新上电,可能会复位不正常,程序不能运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重新断电,才可以复位正常,即使在复位管脚上,加上复位信号,也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