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下不了程序?

楼主:
每次给mps430f1611下程序,总是显示:
Mon Nov 09 17 是不是软件与系统不兼容啊?

网友:
仿真器提示的吗?你把debug那个目录删掉再编译试试

网友:
好像有中文不行哦!

网友:
是debug log的提示

是debug log的提示

网友:
是不是软件与系统不兼容啊?

是不是软件与系统不兼容啊? 不行的话,我就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要是有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麻烦告诉一声,联系QQ:446540993,可发邮件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
把编译器从电脑拔掉
重新载入PROJECT
在把编译器连上电脑。。
再DEBUG。。。

我最近也经常出现各种连接失败的问题。。都只能这样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是这样子,用F1611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要么提示找不到硬件,要么就是在某个地址停止写入,程序无法烧进去,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经常出现,确保硬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尝试一下方法可以解决:
1、project->clean,再重新编译下载;
2、删除仿真器驱动,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