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的BSL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0-11-29):
关于msp430f149的BSL的接口问题
我是新手,请教大虾:我知道149的BSL是十个接口,其中9、10口悬空。网上说,可以直接前面6个接口,就可以下载程序。我现在关心的是:7-TEST,8-VCC_IN是干嘛用的?如果不接7、8口,会影响什么功能?
先在这儿谢过了
网上
接口
程序
影响

网友A:
bsl就是两根线,可以参看我们的编程器说明书

网友B:
MSP430F13/14X/16x
1:P1.1
2:TCK
3:P2.2
4:RST/NMI
5:GND
6:VCC
7/8/9/10:NC

网友C:
没有TEST脚的芯片不用接TEST,VCC——IN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