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F149 ADC12测量误差大

楼主:
各位高手、版主,请问我用MSP430F149进行AD采样,可以测出来的数字差很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一次测得数据是1450,下一次有可能就1490了,再下一次也许是1350。大概就这范围内跑来跑去。可是手册上好像说误差是+/-1,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由于输入的采样信号波动太大,不是不变的。

网友:
参考电压 引脚上并联个10uf   100nf的电容  然后 你搞个稳定的信号  先测试下看

网友:
采样时间是不是设置有点短,另外你电源是不是不稳,多取平均值是很必要的

网友:
引用:

参考电压 引脚上并联个10uf 100nf的电容 然后 你搞个稳定的信号 先测试下看
请教一下,这个并联的电容是必须的吗?我正在用430的AD功能,可惜就是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并联你说的这个电容的原因?

网友:
100NF的电容那是必须的呃

网友:
测量次数,采样时间,测量参考电压,输入波动~~~~都可以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你的基准电压不准、不稳定,第二个是因为采样信号不稳定,建议多采样几次,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