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f1101应用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09-04-22):
求助:430f1101应用电路是否有问题
前两天我求助仿真程序安装问题已经解决,是系统的问题,重装xp系统后,再没出现。不过现在又有新问题,f1101一直不能仿真。现在可以确定仿真器没问题,我用它仿真原来的f135系统,一切正常。我的电路图如下,请高手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
screen.width-300) {this.width=screen.width-300;this.alt='点击查看全图';}" onmouseover="if(this.alt) this.style.cursor='hand';" onclick="if(this.alt) window.open('http://bbs.lierda.com/attachment.php?attachmentid=4814&stc=1&d=1240369700');" border="0">
问题
XP系统
target
程序

网友A:
问题已经找到,是CPU坏了,大概是焊接时静电击穿吧。
谢谢大家!!!

网友B:
我也弄坏不少IC了

网友(2011-02-27):
数控调压
利用430单片计算机制作了数控交,直流调压系统,具有调节精密,控制简单,输出稳定的优点,可很好地用在大电流(0-1000安)调压输出设备上,如电镀、励磁、加热、调温、调速、充电、电焊等精细调节中,是比较理想和先进的电路,如有兴趣或问题可以联系, 电话:13907076507 邮箱:zhaowant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