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SPI三线模式

楼主(2011-01-19):
430的SPI三线模式
430的SPI三线模式是怎么样的?我知道四线模式是CLK,MOSI,MISO,STE四个引脚。
那三线模式是不是CLK,MOSI,MISO,而没有STE引脚呢?而我发现别的SPI三线模式是CLK,MISO,STE,通过使能信号STE来控制MOSI或者是MISO的。大虾不要只看不回复啊。即使不会,大家还可以讨论讨论的么~
三线

网友A:
提示:
MSP430设计资料
msp430单片机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网友B:
嗯~谢谢。。
谢谢~别的三线模式,貌似MISO和MOSI复用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可以看标准的SPI定义,
如果是MOSI和MISO共用那就不是SPI了。
或者是SPI单向通信

网友D:
上面的兄弟,过来看下我这边的问题哈,帮个忙。谢谢

网友E:
谢谢。终于有回帖了~

网友F(2011-02-22):
有单独片选端的芯片可以用三线模式如CC2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