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MSP430F5438出现这个问题 Couldn't go to 'main'

楼主:
高手指点下  我仿真MSP430F5438出现这个问题 Couldn't go to 'main'.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您程序是不是汇编写的?选上全汇编选项。

网友:
那你就精简你的程序找原因。只保留一个MAIN函数总不会有问题。

网友:
已经是最简单的测试小程序了.......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while (1) // Test P1.4
{
if (0x010 & P1IN)
P1OUT |= 0x01; // if P1.4 set, set P1.0
P1OUT &= ~0x01; // else reset
}
}

网友:
那就不应该了,重建工程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