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B捕获问题

楼主:
小弟新手,最近需要测量一个方波的频率,很困惑,琢磨许久才想出一个代码,结果不对,代码如下
代码: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str[100]={0};
uchar flag=0;
float count=0;
uint temp;

void int_clk()
{
uchar i;
BCSCTL1&=~XT2OFF;//打开XT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MCLK=SMCLK 为8 MHz
do
{
IFG1&=~OFIFG;
for(i=0;i<100;i++)
_NOP();//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0);//如果标志位为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int_cap()
{
P4SEL |=BIT1;//设置P4.1为外围模块端口
TBCCTL1|=CM0+SCS+CAP+CCIE;//上升沿触发捕捉,同步模式,使能中断
TBCTL|=TBSSEL1+MC1;//选择SMCLK为计数时钟,不分频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void)
{
  switch(TBIV)
  {
  case 2:{flag=1;}//置捕捉标志为1
  case 4:break;
  case 6:break;
  case 8:break;
  case 10:break;
  case 12:break;
  case 14:break;
  }
}

void main()
{
uchar temp=0;
WDTCTL=WDTPW+WDTHOLD;//关看门狗
int_clk();//初始化时钟
int_cap();//初始化CAP
_EINT();
while(1)
{
    while(flag)//查询捕捉标志
    {
    _DINT();
    flag=0;//清零捕捉标志
    str[temp]=TBCCR1;//读时间
    temp++;
    if(temp==2)
    {
      count=str[1]-str[0];//保存第二次捕捉信号的时间差,计算出信号频率
      str[0]=0;
      str[1]=0;
      temp=0;
    }
    _EINT();
    }
}
}
运行以后,发现count的值一直在变,请教高手帮忙提示下,谢谢了

网友:
LZ可以取多次平均值。另外不知道你conut值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的范围是多大的?

网友:
变化值从100到10000,非常不稳,程序检查了多次,没有找出问题,是不是用IAR的断点不精确造成的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显示的数据也是变。但是变是有规律的变。一次显示正常数据,然后显示正常数据的一半。我现在初步考虑是溢出的问题,但是加上溢出直接显示为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