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数组定义在flash的特定地址

楼主:
我想将只读数组定义在flash的特定地址怎么办?
比如const float tp[100]={};
定义在0xd000开始
不知道怎么搞
请指导一下

网友:
关注,我也不会。

网友:
好像是这样
必须指明地址,如下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pic_data[1000] @ 0x1100 ={...初始化数据...};

你试试,我没试过,看别人这么说过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我们就经常这样用。比如 __root const uint8_t  INF_IsCal;

网友:
谢谢3楼和4楼
实验了一下。
3楼的方法不行,4楼的可以。

网友:
3楼方法是可行的.但是3楼写的地址好像是不能这样写的.
0xD000是不是你MCU的有效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andrew.xu能把实验的代码给大家看下吗?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解决,以前用过一个笨办法,就是往FLASH的特定地址搬过去。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