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

楼主:
程序可以下进去,程序也可以跑起来,就是晶振不起振  低频和高频的都不起振  用示波器测没反应   谁能帮帮忙告诉下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程序问题,需要设置。

可能程序问题,需要设置。

网友:
我觉得也是,晶振的配置挺烦人的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

接低频和高频晶振的脚要设置的。比如P5SEL|=0X0C   (设置XT2),你试试看有没有用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
1、硬件连接是否正确。这个错的几率比较小。
2、软件配置是否正确。430不同系列上电默认的时钟源是不一样的。要根据数据手册时钟设置部分正确配置时钟。

网友:
首先看硬件连线,然后就是芯片的IO管脚要配置成第二功能,最后就是内部UCS寄存器的配置了,430这方面做的虽说是功能强大,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很多的傻瓜化,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熟悉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