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既做输入又做输出

楼主:
我是新手,下图IO既做输入又做输出程序要怎么写啊,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
提示:分时处理。

 从电路看CS线是输出,Data线是I/O,输出控制LED点灯,又需作输入读取开关。
 做法是,让Data线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输出状态点灯,不时插入一小点时间切换成输入读键,肉眼是看不出LED这一小点断续的。

网友:
三幅图不都一样的么?

没看懂大叔的意思。
IO不是本来就是既是输入又是输出么?

网友:
io就是in和out的缩写

网友:
仙猫讲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