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usart接收字符串问题:怎样接收字符串

楼主:
如何让stm32的usart接收字符串啊,USART_ReceiveData函数仅仅接收的是最后一个字符

网友:
DMA串口实验 接收 完成2011年3月30日 223813.ra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查询接收
USART_ReceiveData(USART_TypeDef* USARTx)
每次就是一个字节的,看你是怎么处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要比对接收字符串,所以在想如何能接收一整个字符串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查询方式 那么你可以接收一定时间在处理
如果是中断方式 那么你可以判断 你接收的缓存

网友:
进入中断,用数组进行接收嘛

网友:
中断或者DMA吧.需要的话我可以上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