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高速电路中高低电平和电磁场有什么关系

楼主:
高低电平和电磁场有什么关系,电平越高电磁场越强吗?负脉冲如何实现的,电磁波朝哪个方向传递,和正脉冲一样吗,差分布线时想到的??

网友:
电磁辐射的强度确实和电平相关,但不仅仅如此,高速PCB的设计就是为了降低电磁辐射,电磁场的辐射分布和正负脉冲无关,相位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