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显示问题

楼主:
同学 焊了个1602  叫我帮他调试   程序应该没问题 我开发板上试过了

 应该是硬件问题

用51单片机

图中三脚 直接接地  这个调色的 应该问题不大吧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接排阻 然后接到51单片机的P0 口

是不是不应该接排阻呢??

谢谢各位啦  虚心请教

网友:
主要原因是我单片机没插好  去掉上拉电阻 并且把单片机完全插好(本来肯定没插好) 可以显示了  现在的问题是 到底要不要上啦呢 又不想把电阻再焊回去 反正去掉上拉是对了 觉得加上拉也可以的吧

网友:
加上拉不会有问题,除非上拉电阻的取值过小。

网友:
10k上拉电阻,第三个调色脚接地没问题,不过最好用个可变电阻10k的,方便调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谢谢 已解决 是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