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外围加个指示灯

楼主:
功能:当锂电池插上,即联到电路时LED亮;当锂电池拔出时LED灯灭。LED不报警充满与不充满,只报警电池有没有联到电路中。

请问这样联可不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有哪些地方需改进?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这个电路无法工作,电压不够,电路也是错的,而且,如果是充电器的话,在充电回路里串接电阻也是不准许的。

改进:比较器要单独供电,可从充电器内部充电电路之前取,要求在5V以上,然后用电阻分压取得基准,基准电压选充电器的空载输出电压,然后另一输入接充电器输出,如果电池接入导致充电器输出电压下降则比较器翻转,点亮LED就是。注意比较器芯片往往是OC输出的,LED需要接在Vcc和比较器输出之间。

不过最好的方法是先测绘充电器的电路图,在内电路上改是最佳的。

网友A:
额。这个电路不会放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电路不会放炮么?

放炮不至于,但功能无法实现且电池会充不饱。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改用您给我的电路,效果比较好。呵呵,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