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敏电阻应用电路疑问

楼主:
    请教一个湿敏电阻应用的电路问题.
    如下图所示, ZD1和ZD2 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貌似是稳压管吧?将参考电压稳压

网友A:
防止加在IO的电压过高,注意湿敏电阻的阻值是变量,剩下的就是欧姆定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止加在IO的电压过高,注意湿敏电阻的阻值是变量,剩下的就是欧姆定律了。
不仅仅是过高。其用的单项TVS,也有防止信号线电压低于GND的作用。总的来说就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过高。其用的单项TVS,也有防止信号线电压低于GND的作用。总的来说就是保护

楼主的电路不存在信号线电平低于GND的可能,虽然该电路也确实可以防止这种情况,但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靠TVS或齐纳管的正向结压降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其结压降过大了,要用肖特基管才行,去看看器件手册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这种采样器件都有一根很长的引线,因此非常容易产生负压,但大多情况下负压较小,而且设备对负压要求也不是很严格,特别是有些IO内部有齐纳管保护,因此TVS的顺向压降足够了,但是当涌浪能量过大时一般保护就无法起到作用,因此这里就需要TVS来进行能量释放。

网友:
一方面,湿敏电阻很少拉长线,没有那个必要,通常暴露在机壳外即可,而且该电路有较强的上拉(分压电阻),另一方面,前面已经讲了,靠TVS或稳压管的管压降来钳位负压的保护作用是不够的,要用肖特基管,强干扰下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多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