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写法的区别是啥?

楼主:
reg 【15:0】 data;

reg【0:15】 data;

网友:
大小端问题?

网友:
哈哈

如果把问号变成感叹号 就满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个我知道哈哈哈,就是寄存器的标号顺序问题,和你用没什么关系,不影响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红阳大哥 可否解释清楚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哼哼 你看来是一知半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学verilog的时候老师介绍就是说寄存器标号顺序问题,也许是我学艺不精吧哈哈哈

网友:
第一种:
reg [21: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 <= count + 1;
end

assign test3 = count[21];

第二种
reg [0:21] count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1 <= count1 + 1;
end

assign test3 = count1[0];

这两种写法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看出来区别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啊,难道我没表述清楚吗

网友:
貌似是没表述清楚吧

我的定义是
reg 【15:0】data
而不是
reg  data【1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的意思是对的,没表述清楚

网友:
15 14 13 12 11 ...0
0 1 2 3 4... 15

网友: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