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基于stm32的串口摄像头驱动程序设计

楼主:
求 基于stm32的串口摄像头驱动程序设计  的完整程序   我用的是mdk和jlink进行仿真调试!谢谢了!急!!!!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串口驱动写好,然后看看摄像头的操作,你可以把型号发一下,程序有哪里问题等等发一下

网友:
我一开始想用OV2640.后来感觉资料太少.放弃了.现在用个串口控制的.很简单.你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新手,基本什么都不太懂 ,我这是我毕业论文的课题!我用的是stm32f103ve的板子   摄像头是科锐奇的mj320的串口摄像头模块   开发平台用的是mdk
我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做过的或者会做的  我想要一个完整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个新手,基本什么都不太懂 ,我这是我毕业论文的课题!我用的是stm32f103ve的板子   摄像头是科锐奇的mj320的串口摄像头模块   开发平台用的是mdk
我想请教各位有没有做过的或者会做的  我想要一个完整的程序!

网友:
这个要看资料,我用过串口的摄相头。你之前提到的OV序列是感光IC,通讯大不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用过串口摄像头 你OV有多少资料啊?能分享下么?

网友:
OV的直接找厂家拿就是了,如果CPU不带CAM接口最好不要用,因为太占资源了。OV的命令设置不是标准的IIC接口,这个和美光的不一样。

网友:
把MJ320的资料发给我吧,我试试,zyw06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