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单步调试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51单片机,在用Keil软件进行单步调试时,出现的是汇编语言界面,在C程序上不能添加断点,只能在汇编界面上加断点,但看郭天祥的视频是可以在C程序上直接添加断点的,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从安装开始到现在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一直都是可以在C加断点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单步调试后直接弹出汇编代码中各变量地址的窗口,箭头也指向第一个变量,可以加断点,但是双击C程序界面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红色断点,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的情况就是这种:
http://tieba.baidu.com/f?kz=77398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