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我选个元件:汽车用TVS管

楼主:
我做的汽车上用的一个小电路,24V供电,但发动机供电时给他的冲击很大,有时可以到240V,请问用哪一个TVS管比较安全,谢谢!有回答可以给我:pghplh@126.com

网友:
这方面不太熟 等我哪天问问师兄

不过有几个疑问 这个有时240v是怎么测得 持续多长时间 不知道您这个240V是指什么 一般选择TVS击穿电压应稍大于工作电压小于损毁电压 TVS选型上一般考虑的都是瞬时电流和瞬时吸收功率的 最好保守一点 在我们这里芯片一般都要符合标准 分立元件一般只是设计保守一点 另外这里有一些资料您也可以参考一下 或许对您的设计有帮助~

网友:
http://www.littelfuse.com/
多可以选的。

最好在tvs前加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
谢谢,两位大侠,我准备先用littlefuse的15KP30A,可以吗?再给个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