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nc使用中的疑问,请斑竹高手回答

楼主(2011-04-21):
zinc使用中的疑问,请斑竹高手回答
zinc6.1下,定义一个 zafstring *testString = new zafString();
然后把testString 加到窗口中 ,
在该 控件中输入数据,比如 12345,
用程序获得该值 testString ->Text()
为什么只能得到“1”,而不能得到整个字符串呢?
有遇到此问题的吗?
斑竹
div
important
initial
medium

网友A:
指针,只是指到第一个地址,也就是你的Text里面的第一个字母,你如果改成testString ->Text(1)的话可能就是2,如果你想全部都显示,要用到个循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zinc6.1不了解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