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设计

楼主:
个位大哥,我是一在校学生,目前在做一个用AT89C52控制DS18B20温度显示的测量电路,仿真的时候设计没有问题,程序烧入芯片,可是搭接硬件电路时数码管不显示,用万用表测量电路连接都导通,第一次做这样的东西,请教个位大哥,现在该什么调试,主要问题在那块? 下面是仿真电路图

网友:
锅子,你让人家给你检查错误,还要收人家钱,不道德哦,呵呵

网友:
看不到,没法帮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啊,求助还要收钱呀,呵呵,应该是给钱吧?O(∩_∩)O哈哈~,谁愿意花钱去帮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发的太冲忙没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发的太冲忙,没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发没太注意  不好意思

网友:
1、最小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2、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
3、模拟仿真不一定能反应真实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数码管是共阳的 ,最小系统做了也没反映,就是用p0口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二极管也不显示。晶振12mhz   晶振电容30pf ,复位电容22uf,上啦电阻10k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仿真图上引脚直接是接数码管的共阳极的哦,不知道你的实物是不是这样的,这样是不行的哦,至少的弄个三极管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物接了用的是NPN,射极接地,集电极接数码管,还是不显示。还有就是最小系统都驱动不了,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不懂~~~~

网友:
直接发工程多好啊 大家都能看到程序和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发工程?不懂,刚学单片机不久,老师让做个实物出现问题了就来论坛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