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下载程序, 在flash地址0X00处出错,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

不能下载程序, 在flash地址0X00处出错, Debug log win 提示错误: Writing outside flash memory at address 0x0,

什么原因呢 ? ? 从ST网站上下载了一个ST-LINK的程序, 它就能读出ID号和烧写程序, 说明我的板子硬件上没什么问题了, 还是IAREW的仿真参数设定上有什么问题 ???

         我用的芯片型号: STM32F101VC,   开发环境是:IAREW IDE 6.10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外部FLASH吗?

网友:
试试RAM调试吧

网友:
我用的是内部FLASH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不就上个图 对这种错误没啥印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了,应该是你的options->linker->config选项卡下内容设置不对 你去C盘下搜索一个名为STM32F10x_FLASH.icf的文件 然后复制到你工程下 然后在options->linker->config选项卡下包含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理解 加我qq 811651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