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带AD转换的单片机

楼主:
大家能帮忙推荐一款性能可靠带AD转换的单片机么?不知道带AD转换的单片机其AD转换功能和独立的AD转换电路性能相比效果哪个更好点?O(∩_∩)O谢谢啦@!

网友:
ad模块可以自己焊接

网友:
很多都有。
avr
stm32
lpc11/13/17

网友:
你要求的性能要到什么水平呢?速度和位数

据我所知,我也有实验性质用过的。
STC12CX052AD系列(记得后缀带AD哦)我用的是12C2052AD
位数只有8位,速度一般,我记得好像是几百us的水平。

与此兼容的是AT89C2052。不过这款我没用过也没来得及看资料,估计也是这个水平。

另外,STC蛮多系列都有分带AD和不带AD的,有一款我刚用过的STC,后缀是60S2,也是带AD的,而且它的FLASH有60K,RAM位1280B,40个脚,非常适合实验用。

另外PIC的8位机也是有带AD的,包括只有8个脚的PIC12系列。
与此同时,当然意图与他兼容的台湾MDK,麦肯单片机也是有的,不过这玩意估计不太好零买就是了。PIC相对还好买一些。

其实可以直接百度搜索,就是你的题目就够了,度娘基本上是无敌的,你能想到的稀奇古怪的任何人性化语句都有可能在她心里,因为网上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考虑过这些问题。

网友:
你ad要多大精度的啊  有啥要求啊  集成片内的我用过pic的16f73 一般都可以满足要求 不过想用pic需要仿真器, stc的串口就行 省钱就考虑st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stc89c52
能不能介绍一下STC12CX052AD
AT89C2052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STC的官网下一个PDF吧。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也一直在玩这个,基本上用到单片机,就第一个想起它。
这回毕业设计需要用到无线数传,用nRF24L01需要SPI接口,就在看它的SPI接口的资料。

简单说
它跟AT89C2051兼容,基本上,AT89C2051能做的它也能做。
有些AT不能做的它也能做,因为它的片内资源比较多。
比如我说的SPI接口,这个我不知道AT有没有,我只知道AT有一个AD和比较器。
然后同样是20管脚,PDIP的封装,体积比起一般的40脚的小得多。
IO口比较少,适用于比较简单的控制场合。以前我听人说,在家电控制这些场合,2051比起40脚的单片机更受欢迎。
它片内FLASH较少,2052只有2K,X052代表有XK。

一句话说就是 这个东西 短小精悍,物尽其用。每一个配置都不是随便弄上去的,比如AD和比较器,当然我说的是AT的,后来的STC,功能上更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哥们,你来了呀。
欢迎欢迎

网友:
MCU的片内AD一般精度较差,分辨率也较低,是否满足得看应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