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弱智的错误

楼主:
最近就一直在想我的1602为什么不显示,调节偏压信号,液晶也没什么变化,今天下课回来细致的看了一下,把电路和原理图对照了一下,鼻子差点没气歪了,1602的偏压第三个引脚串接个滑动变阻器连接到地上,丫丫的我居然接到高电平上了,真是弱智之极啊,就这电路,我写一辈子程序也不可能看到预期的效果啊。

现在才发现我真是太过于自信了,深刻检讨........

说好了啊,跟帖的只能批评!!!

网友:
这个贴好,杂批呀!这么简单的错误都给犯了:真笨!lol

网友:
可以直接接地的 电阻大了反正没显示 直接接地就可以了 哈哈 我们两真是兄弟 我也在搞这个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说不是呢,我太疏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排座连接到板子上的,背光和电源线就可以直接在板子上连接了,就不用单独用排线接了,省事,减少了四根排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尴尬啊

网友:
我也常犯低级错误。
所以,调试的时候,一定不能老抱着“绝对不会”,“不可能”那样的想法。
要怀疑一切——当然,也要善于排除并验证,不要绕进去出不来了,我就经常陷入后面那个极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啊要不能拖延这麽久吗,我研究了两天程序,进展一般,明后天复习不上线,考完试,即使去了石家庄我还是会继续弄的

网友:
呵呵,这叫初级错误。

网友:
DIY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检查,这种事情过去我也常犯,具体的就不讲了。现在我的习惯是把图纸放到旁边,对照实物在图纸上打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和弱智等价

网友:
诶,哥们啊,我今早,,把那个频率的显示搞定了,也是弱智问题啊~~~
比你的还弱智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谢谢 大叔,原来 大家都疏忽过啊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晕,你这回答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上次,焊接液晶时我也同样犯了跟楼主一样的小错,背光太强,根本没用显示,搞了很多天才知道是背光的问题,郁闷了好长时间

网友:
话说只有高手才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G:

遇到问题才能学的更多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真不是,我也是个学习的哈哈不是高手是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