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数据丢失??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MSP430F149驱动光耦来控制VICOR模块的PC端,之前使用一直没有问题,后来客户说打开电源输出的时候有问题:电源接收到打开输出的指令后,开始有输出电压,但是很快降到0,反复操作一直都是这种现象,后来打开电源发现源头在单片机这,本来接收到打开输出指令后,单片机的I/O应该一直输出高电平,但使用示波器检测发现该高电平信号维持几十毫秒之后就变为低电平了,将I/O口后面的电路都断掉,发现情况依旧。检测单片机的复位信号和晶振信号也都没有问题,找不出来问题想重新下载程序看看问题出在哪,结果重新下载程序之后居然好了,一切恢复正常。现在急于分析到底问题出在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可能是flash数据丢失或者是别的原因造成?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实际问题不懂,过来等待高手解答,学习!

网友:
flash数据丢失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不能完全排除,你需要测量下重新上电后,单片机是否有正常运转(找一些可以表证的现象);很大可能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
程序丢失说明电路设计有问题,误进入ISP模式才会丢程序,要避免上电暂态设计,ISP口做IO时要特别注意。

网友:
后来我做了很多实验,包括频繁的上下电,故障都没有再复现,而且这块板子我做了好几块,只有一块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ISP口并没有用来做一般的I/O用,所以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隐患吧

网友:
可能是特殊情况下的干扰所致,在ISP接口上加外接上拉电阻。ISP接口的布线要尽量短,尺寸稍长一定要加外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