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衰减器

楼主:
我想做一个衰减器,不会做,特向高手求教。

网友:
要求是使其输出幅度小于10mV,求一点电路图???

网友:
提问题不是这样的,你的设计指标都不讲,别人如何帮助你。至少你应该知道分压电路吧,那就是一个衰减电路嘛。

网友:
幅度、功率、极性、带宽、接地点。

网友:
分压加运放跟随,当然使用运放反相配置时要注意

网友:
必须给出参数要求,包括幅值、频带、衰减率,信噪比等等,否则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
谢谢大家。我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油 这么多人帮助你呢

网友:
最简单的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来实现。还可以用DAC来做一个程控衰减

网友:
嗯,谢谢大家的指点,我会努力的。

网友:
大加能不能具体讲下 DAC做衰减器~

能不能用msp430单片机里面的DAC12来做一个衰减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