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两种写法又有啥区别呢

楼主:
那么这两个有啥区别呢?
reg 【15:0】data
reg  data【15:0】

网友:
通常都是采用前面的描述方法! 口面这种写法, 应该是不对.

如果按照语法来理解:

  reg[15:0] data  表示把data定义为宽度是16位寄存器;

  reg data[15:0]  表示data[15:0](寄存器名)定义为宽度是1的寄存器.

网友:
理解的不完全正确,继续讨论

PS: 两种写法都是对的

还可以这么写
  reg [15:0]data[15:0]

网友:
reg[15:0] data  表示定义为宽度是16位寄存器data;
reg data[15:0]  表示定义为宽度是1的寄存器数组,数组深度为16.
reg [15:0]   data[15:0]  表示定义为宽度是16的寄存器数组,数组深度为16.reg [15:0]   data[15:0]这样的写法,经常是为了声明一个RAM的行为。

网友:
解释的很好,满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
同意:walkerinsky 意见!

网友:
其实, 使用VERILOG 语法的时候,还是严格按照语法定义,不要想当然,否则电路设计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16*1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