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使用问题

楼主:
请问单片机与蜂鸣器、直流电机的接口电路为什么要放大器驱动????

网友:
因为单片机的拉电流小 好像是吧 蜂鸣器加个三极管

网友:
就是找个有劲的东西拉车,单片机芯片的输出电流比较小,不能驱动起来,必须加个驱动,驱动起来。

网友:
可以用8550驱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