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自定义外设(LED数码管扫描)的问题

楼主:
  1. module Display(clk,data,addr,read_en,write_en,data_out,seg,lbit);
    input clk;
    input read_en,write_en;
    input [7:0]data;
    input [3:0]addr;
    output [7:0] seg;
    output [7:0] lbit;
    output [7:0]data_out;

    reg [7:0]data_in[7:0];
    reg [7:0]seg;
    reg [7:0]lbit;

    reg[7:0]data_out;

    reg [7:0]state;
    parameter S0 = 1, S1 = 2, S2 = 4,S3 = 8, S4 = 16,S5 = 32, S6 = 64, S7 = 128;
    reg [31:0]clk_div;

    initial
    begin
    data_in[0]=249;
    data_in[1]=164;
    data_in[2]=255;
    data_in[3]=255;
    data_in[4]=255;
    data_in[5]=255;
    data_in[6]=255;
    data_in[7]=255;
    state=S0;
    clk_div=0;
    end

    always @ (state) begin
    case (state)
    S0:begin
    lbit = 254;
    seg = data_in[0];
    end
    S1:begin
    lbit = 253;
    seg = data_in[1];
    end
    S2:begin
    lbit = 255-S2;
    seg = data_in[2];
    end
    S3:begin
    lbit = 255-S3;
    seg = data_in[3];
    end
    S4:begin
    lbit = 255-S4;
    seg = data_in[4];
    end
    S5:begin
    lbit = 255-S5;
    seg = data_in[5];
    end
    S6:begin
    lbit = 255-S6;
    seg = data_in[6];
    end
    S7:begin
    lbit = 255-S7;
    seg = data_in[7];
    end
    endcase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if(clk_div>50_000)begin
    clk_div=0;

    case (state)
    S0:
    state <= S1;
    S1:
    state <= S2;
    S2:
    state <= S3;
    S3:
    state <= S4;
    S4:
    state <= S5;
    S5:
    state <= S6;
    S6:
    state <= S7;
    S7:
    state <= S0;
    endcase
    end
    else
    clk_div=clk_div+1;

    if(write_en)begin
    //write regs
    case (addr)
    0001:
    data_in[0] <= data;
    0010:
    data_in[1] <= data;
    0011:
    data_in[2] <= data;
    0100:
    data_in[3] <= data;
    0101:
    data_in[4] <= data;
    0110:
    data_in[5] <= data;
    0111:
    data_in[6] <= data;
    0100:
    data_in[7] <= data;
    default:
    data_in[0] <= data_in[0];
    endcase
    end
    if(read_en) begin
    case (addr)
    0001:
    data_out <= data_in[0];
    0010:
    data_out <= data_in[1];
    0011:
    data_out <= data_in[2];
    0100:
    data_out <= data_in[3];
    0101:
    data_out <= data_in[4];
    0110:
    data_out <= data_in[5];
    0111:
    data_out <= data_in[6];
    0100:
    data_out <= data_in[7];
    default:
    data_out <= data_in[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这是硬件的源代码。其中第一二位默认显示“1”和“2”这是设置signals
静态地址对齐。

在软件利用这句话写的时候没有任何现象.IOWR(DISPLAY_0_BASE,0x30,5); //display(可以认为程序里就这一句话)
下面是debug时memory窗口
很奇怪,我在display.v里用了8个寄存器,它们的地址是怎么分配的呢?
为什么IOWR时memory没有任何改变?
恳请高手帮忙 [ 本帖最后由 lxttian 于 2011-4-22 14:48 编辑 ]

网友:
顶起来!有了解的可以帮助楼主!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