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和nrf24l01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个抢答器,用nrf24l01做无线收发模块,单片机控制,

其实做的时候思路不是很清晰,看了datasheet还有网上一个程序,

他原本是用个3v的单片机做的,我用的这个是5v的,MI,MO,SCK口都是接的P1口那几个

最后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是直接接上去的...昨天看了下网上的...说是要烧芯片...不会这么悲剧把...

电路图和代码就是用的附件里那个,我的有几个P1口跟里面不一样,还有单片机电源改成5v了就是...

最后接数码管还是没什么反应啊..而且本来P0口接了数码管,外接nrf24l01芯片以后数码管静态显示的时候就总有点不对,拆了nrf24l01以后数码管又没事了...

什么情况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谁给个方案什么的吧~~~
或者大概说下注意事项吧,谢谢~~

网友:
程序应自行编制,拷贝来的程序未必能用,就算能用也要仔细阅读理解,否则何用之有?编程前务必要先看懂器件手册,至于使用5V的MCU,只要IO处于默认的弱上拉模式就不会损坏MCU或RF IC,高压侧弱上拉IO可以与低压侧IO直接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我先去认真再把手册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