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不稳定怎么回事??

楼主:
我在做一个基于超声波测距的自动跟随小车,遇到个纠结的问题,求指教~~
我用了一个电机驱动模块控制电机,我在不接电机的时候电机输出指示灯显示正常,连接电机以后就紊乱。经过调试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超声波图片见附件:

超声波要求供电为DC+5v,驱动模块有个板内取电的+5V稳定输出,但是我测试结果是只有+4.9V,在超声波,电机工作的时候,会有少量的波动,会降到+4.8V左右,这个时候电机就紊乱了,我想问下,是电压的波动原因影响了超声波的测量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9724-1-1.html(这个是我发的还有一个帖子,里面有一点调试的结果记录)

超声波图片

超声波图片

网友:
电源电压的波动会反应在接收信号的幅值上,如果处理不当,当然会导致问题,系统内有变化率较大的负载时,信号放大部份需要单独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