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过孔电阻过大什么原因

楼主:
碰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整版沉金仍出现一些过孔电阻过大,不知道是不是板厂没沉金而是沉的铜导致过孔氧化电阻过大。
现在2K板子看着慢慢的从良品走向不良品,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是否是板厂沉金没沉好,还是其他问题导致过孔电阻大,求大师们赐教。

网友A:
一定要更换PCB制作厂家,这是过孔沉铜工艺或材料有问题导致的,阻塞过孔(可以用阻焊剂也可以用三防漆等涂料)可以避免或降低氧化带来的进一步劣化,但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如果是负责任的厂家应该将这批产品全体报废,涂布涂料的方法可以防止氧化,但不能阻绝电化学反应,关键电路的阻抗过大会带来很多隐患,别砸了自己的信誉,除非楼主真的愿与山寨“好汉”为伍。

网友:
不行的话可以塞孔。

过孔电阻多大?高速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已经贴上元器件了。塞孔也不好塞,况且都滤油了。过孔电阻有大有小,但在10R以上不能接受吧。不是高速电路,是数码相机那一类的板子。

网友:
这一般都是工艺的问题,另外可以适当放大过孔或者用多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更换PCB制作厂家,这是过孔沉铜工艺或材料有问题导致的,阻塞过孔(可以用阻焊剂也可以用三防漆等涂料)可以避免或降低氧化带来的进一步劣化,但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如果是负责任的厂家应该将这批产品全体报 ...

有些时候成本所迫,没办法,迫不得已就得婉转一些,在设计PCB的时候就得仔细咨询厂家其工艺能力,比如其能保证的最小过孔,同时过孔尽量放大,尽量多放过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那怎么认定是PCB板厂的责任。因为现在我们经过SMT了,如果PCB板厂一口咬定是SMT的问题将怎么处理。有没有什么权威机构能判定板子过孔不通,或电阻过大。

网友:
SMT不会导致过孔电阻变化,而且这种问题你去找厂家厂家也不会承认的,一般新板子做出来后最后道工序要检测每个过孔电阻,这个厂家肯定把这道工序省去了。今后还是不要找这个厂家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