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检测方法

楼主:
电容器检测方法

—万用表欧姆档检测法

一、漏电电阻的测量
方法如下:
1.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档(R×10k或R×1k档,视电容器的容量而定),当两表笔分别接触容器的两根引线时,表针首先朝顺时针方向(向右)摆动,然后又慢慢地向左回归至∞位置的附近,此过程为电容器的充电过程。

2.当表针静止时所指的电阻值就是该电容器的漏电电阻(R)。在测量中如表针距无穷大较远,表明电容器漏电严重,不能使用。有的电容器在测漏电电阻时,表针退回到无穷大位置时,又顺时针摆动,这表明电容器漏电更严重。一般要求漏电电阻R≥500k,否则不能使用。

3.对于电容量小于5000pF的电容器,万用表不能测它的漏电阻。

二、 电容器的断路(又称开路)、击穿(又称短路)检测
检测容量为6800pF~1mF的电容器,用R×10k档,红、黑表棒分别接电容器的两根引脚,在表棒接通的瞬间,应能见到表针有一个很小的摆动过程。
如若未看清表针的摆动,可将红、黑表棒互换一次后再测,此时表针的摆动幅度应略大一些,若在上述检测过程中表针无摆动,说明电容器已断路。
若表针向右摆动一个很大的角度,且表针停在那里不动(即没有回归现象),说明电容器已被击穿或严重漏电。

注意:在检测时手指不要同时碰到两支表棒,以避免人体电阻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同时,检测大电容器如电解电容器时,由于其电容量大,充电时间长,所以当测量电解电容器时,要根据电容器容量的大小,适当选择量程,电容量越小,量程R越要放小,否则就会把电容器的充电误认为击穿。

检测容量小于6800pF的电容器时,由于容量太小,充电时间很短,充电电流很小,万用表检测时无法看到表针的偏转,所以此时只能检测电容器是否存在漏电故障,而不能判断它是否开路,即在检测这类小电容器时,表针应不偏,若偏转了一个较大角度,说明电容器漏电或击穿。关于这类小电容器是否存在开路故障,用这种方法是无法检测到的。可采用代替检查法,或用具有测量电容功能的数字万用表来测量。

三、电解电容的极性的判断
用万用表测量电解电容器的漏电电阻,并记下这个阻值的大小,然后将红、黑表棒对调再测电容器的漏电电阻,将两次所测得的阻值对比,漏电电阻小的一次,黑表棒所接触的是负极。

TDK公司中国代理商-深圳兴泰隆电子有限公司

供应: 封装尺寸:1206/1210/1808/1812/2220

高压贴片:100V /250V /630V/ 1KV /2KV

高容贴片:1u/2.2u/4.7u/10u/22u/47u/100u

安规贴片电容:X1/Y2 X2/Y3

详情咨询电话:13713768248   陈小姐    QQ:1273525827

 http://xtlmlcc.cn.alibab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