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楼主:
有个学弟问我 毕业设计  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怎么测?

条件:

         1.  9012 9013 8050 8055

         2.  470 1K 10K 47K的常用电阻

         3.  五一单片机及AD芯片都有

         4.  5V电源

         5.  导线之类的其他

我考虑的就是直接用一个三极管 弄个共射极电路

然后测集电极电阻电压和基极电阻电压

然后测出电流

得 直流 beta

这种方案可行么??

本人比较新手 求指教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恳请各位指教 谢谢大家啊

网友:
继续顶 希望有人指点下啊

网友:

找个数字万用表,剩下的就靠自己了·····如果还是·····那就在网上看看怎么用···

网友:
先确认是交流放大倍数还是直流放大倍数,交流放大倍数还要考虑频率,基本方法楼主说的可行,用MCU控制Ib,然后测量Vc,经计算即可得,但交流放大倍数和直流放大倍数的激励方法不同,交流会麻烦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chunyang老师 谢谢 我看过书上 “在一定范围内,可用直流下的beta1' (直流) 代替 再次基础上加动态信号的beta(交流),因此在近似分析中不对beta' 和beta加以区分”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三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谢谢您  是我朋友做毕业设计的 不可以直接用表测的 还是谢谢啊

网友:
这个“一定范围”就是指频率,低频交流参数可以用直流参数近似代替,但高频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真的要根据此条件来做,那么你的单片机须含有电流计与可调电流源两种功能,集射两极直连电流计(接直流电源)通道,基极输入那可调电流,这样 Ib Ic 都有了,单片机自会给你算出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