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RFID射频电路原理

楼主:
高频RFID频率是13.56MHz的,以最常用的RC500为例,射频输出两个脚TX1,TX2,接收一个脚RX,另外一个是RX的偏置电压VMID,让RX信号偏置到1/2电源电压位置,保证接收性能最好。

电路如下:

TX1和TX2输出13.56MHz的方波,分别通过L200、C213和L201、C212来实现把方波谐振,升压,同时把其它的谐波去掉,一般建议L200或者L201用定值电感,如1uH或者2.2uH,这个质量比较重要,我一般采用创易销售的sagami电容,1uH。调节C212和C213(默认可以先用150pF的,之后10pF附近调节),使C212、C213两端电压最大(不用太准),峰峰值能够达到50V,一般建议在30V以上即可,这个视需求定,太高,电流会过大。(用示波器观察)

C214与天线实现在13.56MHz谐振,天线尽可能面积大一些,比如1平方分米,距离非常好,圈数就1,2圈,若面积比较小,则圈数稍微多一些,比如6平方厘米,那么圈数就要6圈,线圈的中心可以接地,这样是为了提高抗静电能力。

调节C214让C214两点峰峰值最大,一般能达到30V以上,注意调试的时候,一定要把最终的环境考虑进取,而不是单独的调试天线,环境包括卡,外壳,金属件等,尤其是卡和金属件,对天线的性能影响很大,可以理解为降低了天线的电感量。

当调试好天线的谐振之后,前面的升压谐振有一定的变化,再一次调试一下,通过这样,一般都能调试出比较满意的效果。

注意电压不要调的太高,一是耗电过大,二是因为Q值过高,导致频带过窄,接收反而受影响,这个时候适当降低一下电压,三是电容发热过高,一般建议电容用0805封装的为好。

RFID的信号发射是调制在TX输出的13.56MHz载波上,卡从载波上获取能量当作电源,同时根据调制在载波上的信号进行命令的处理,当RC500接收的时候,RC500继续输出载波,卡端通过对天线不停的短路,断路来影响载波的幅度,这个就是出名的载波调制技术,为了让接收灵敏度提高,一般采用副载波负载调试技术,也就是说,卡端先对13.56MHz/32=423.75K的信号进行调制,之后用423.75KHz再去调制RC500辐射的载波,这个423.75KHz有点类似中频信号,对提高信号的灵敏度有好处。

网友:
只想发呆,不想干活。

只想发呆,不想干活。

网友:
正在搞射频卡。。。。一头雾水正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