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 USB 调不通,请教。

楼主:
我买的 STM32F103RB 开发板,硬件好使,干别的都可以的。
主时钟 8M,USB D- 用跳线通过1.5k 电阻连 3.3V。
下载 STM 的 U转串 DEMO。

主程序部分:
  Set_System();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到 USB_Interrupts_Config() 执行中,就进 HardFault_Hander 了。

跟踪进去,是在这: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_RX0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这个 USB 中断一设定就死了。

在 IAR 里面修改了 LCF:
ROM 和 RAM 的大小和位置都是对的。
STACK SIZE 0x800, HEAP SIZE 0x400

前辈帮忙看看,哪块没想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会一设定就死呢,发生异常了吗?

网友:
是设置NVIC死还是中断进去了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句: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单步运行到这,就下不去了。
肯定是进中断了。
我去找找这个中断在哪定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比较奇怪,我再描述一下:
主程序:main.c
  Set_System();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其中,有时候死在 USB_Interrupts_Config(); 有时候死在  USB_Init();
死在  USB_Interrupts_Config() 的时候,是在设定完中断之后死。
死在 USB_Init(); 的时候,是在这里:
/*******************************************************************************
* Function Name  : Virtual_Com_Port_init.
* Description    : Virtual COM Port Mouse init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Virtual_Com_Port_init(void)
{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 Connect the device */
  PowerOn();
  /* USB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 clear pending interrupts */
  _SetISTR(0);
  wInterrupt_Mask = IMR_MSK;
  /* set interrupts mask */
  _SetCNTR(wInterrupt_Mask);
  pInformation->Current_Feature = Virtual_Com_Port_ConfigDescriptor[7];
  /* configure the USART 1 to the default settings */
  USART_Config_Default();
  /* Wait until device is configured */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
    NOP_Process();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这个 while   while (pInformation->Current_Configuration == 0)
会一直出不来。应该是 USB 设备总不能被配置完毕。
我的这块开发板并不是用 GPIO 设定 D- 的那个 1.5k 电阻,而使用跳线。

也就是说,我感觉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我跳线没插上,于是这个 while 一直在等着配置-- 肯定等不到嘛。
另一种是,我跳线插上了,但是 PC 的配置过程有数据到 MCU 里面,这时候一打开中断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于是硬件错误。

另外,请问这个 USB 涉及到的中断在哪定义啊?
是这个函数吗  void USB_Istr(void)
为什么我在这里面没法设断点啊?
是不是根本就没 link 进去?
会不会是我的 USB 中断服务程序没链接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进中断.NVIC是设置中断优先级.USB首发数据才能触发中断.嗯..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