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
有个问题~我的AT89c52怎么下载程序啊?本人学生,没那么多钱买编程器啊,毕竟因为上次第一次买芯片,没问清楚就买了 ~~~o(︶︿︶)o 唉

网上搜了一大通,但是没找到具体的符合我目前要求的,想要串口下载,9针的~~可惜没找到啊

网友:
不用编程器,现在有好多卖USB下载线的,很便宜的,也就二三十,下载稳定,方便。而且那些下载软件从网上就可以很容易找到

网友:
ISP,一个串口就搞定

网友:
AT89C52是不支持ISP的,只能用通用编程器写入,非量产型通用编程器已基本淘汰,所以市场上有很多二手的,几十块就能买到,一两百可以买到很好的,再有就是换用支持ISP的51系MCU,比如STC的,可通过串口在线编程。

网友:
网上的一些资料,请参考

这个芯片不是早就淘汰了吗?下面是有关下载AT89C51的一些资料

Easy 51Pro v2.0宇宙版编程器资料.rar

网友:
该型号确实早已停产了有十来年了。

网友:
怎么不买STC的,串口下载多方便

网友:
能用STC的ISP或者AVR的ISP来下载吗?我手上没有其他的编程器的

网友:
买个AT89S52  STC89C52就行了

网友:
老掉牙的东西不要再搞了,89C52比新系列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