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题报告被打回来了!!那位大大帮忙

楼主:
无语了,老师说国内外综述 跟主要的技术方法都不行

一个太少了一个内容不对

竟然被老师打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语了,老师说国内外综述 跟主要的技术方法都不行 一个太少了一个内容不对

楼主尽量贴出来吧 说说研究的领域是什么?为啥不行 ?你的疑问点在哪里

网友: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名称

51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调速闭环系统

学生姓名

专业班级

07电信三班

学号

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步进电机是一种由电脉冲控制的特殊同步电动机,其作用是将脉冲电信号变换为相应的角位移或线位移。它也可以直接使用使用数字信号驱动,使用非常方便。因此,步进电机的发展与计算机工业密切相关,自从步进电机在计算机外围设备上取代小型直流电动机后,其设备的性能有了很大的提高,很快的促进了步进电机的发展。随着微型计算机和数字控制技术的发展,步进电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步进电机作为数控系统执行部件被推广应用到更多领域,因此它在国民经济领域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如在数控车床、打印机、电加工机床、测量仪器、光学和医疗仪器以及工厂作业生产车间等。

   一般的步进电机有几个缺点。第一,步进电机的力矩会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当步进电机转动时,电机各相绕组的电感将形成一个反向的电动势;频率越高,反向电动势越大。在它的作用下,电机随频率的增大而相电流减小,从而导致力矩下降。第二,步进电机低速时可以正常运转,但若高于一定速度就无法启动,并伴有呼啸声。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本设计能解决以上缺点,使步进电机能精确的调速,正反转、并能在启动时不失步,基本上没有动荡。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变换成角位移或直线位移的执行部件。最早是在1920年由英国人所开发的。1950年后晶体管的发明也逐渐应用在步进电机上,这对于数字化的控制变得更容易。经过不断的改良,使得今日步进电机已广泛应用在需要高定位精度、高分解性能、高响应行、信赖性等灵活控制性高的机械系统中。在生产过程中要求自动化、省人力、效率高的机器中,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是机电一体化的关键产品之一,广泛应用在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中。传统电动机作为机电能量转换装置,在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进入电气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可是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的今天,传统电机已不能满足工业自动化和办公自动化等各种运动控制系统的要求。发展了一系列新的具有控制功能的电动机系统,其中比较有自己特点,且应用十分广泛的就步进电机。

   国内外对细分驱动技术的研究十分活跃,高性能的细分驱动电路,可以细分到上千甚至任意细分。目前已经能够做到通过复杂的计算使细分后的步距角均匀一致,大大提高了步进电机的脉冲分辨率,减小或消除了震荡、噪声和转矩波动,使步进电机更具有类伺服特性。

三、

网友:
  毕业设计(论文)所用的主要技术与方法:

驱动电路;CPU输出的脉冲信号特别小,先经过脉冲分配器对脉冲进行分配并经过放大后再经过光耦合驱动来驱动步进电机;

反馈电路采用光编码器作为反馈元件,光编码器与步进电机是同轴的输出经过放大送到计算机;

算法采用:因为PID控制和模糊控制都有缺点,但是经过改进效果更加理想。所以采用复合PID控制算法和带动态补偿的模糊算法;

单片机采用89C51

步进电机采用三相三拍步进电机。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这个老师说无所谓 我那个设计的优点说的太少
国内外研究综述-这个老师说太少
毕业设计(论文)所用的主要技术与方法-这个我写的内容太少 说我应该把仿真跟调试用的软件写出来
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搞个这个题目,步进电机我们学校的电气都只是粗略的学了一下
比较杯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美女帮忙看下 我发出来了

网友:
我做的题目和你的有点类似
这个网址可能有点帮助    不过主要是写步进电机的历史跟前景  没有着重说明它的调速http://xb.sanxiau.edu.cn/xbll/list.asp?SelectID=506&ClassID=187

网友:
你的是什么题目啊

我这的关键是我本身是电子信息工程的给我们的都是偏电气自动化方面的

纠结啊

1单片机控制的直流斩波器
2 单片机控制的电阻炉控制系统
3 单相的交直交变频电源的设计
4 基于51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调速闭环系统的设计
5 数字密码锁的设计
6 51单片机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闭环)

这就是老师给的题目 只能最多俩个人一个

我们组有6个 杯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步进电机调速驱动电路的设计
题目同专业不对口也是正常的   我也是要从头开始学诶   给不了有效直接的帮助了   建议多去知网看看相关资料  有蛮多的

网友:
确实是简单了点

说的都比较空泛。

可以考虑针对你选定的题目具体本身对步进电机的要求和现今这一个具体课题的发展。

比如说,当今国内外生产这方面的一些主要厂商,他们做的东西应用在什么场合,达到什么水平。

另外就是可以对步进电机做一个分类,比如按功率,按转速什么的,诸如此类,因为我不太懂这个,只是类比以前做过的一些别的东西说的。

那个主要技术方法,我想你们老师要的应该是 电机内部的。

比如测速环节,比如反馈机制。

网友:
楼主的报告被打回不冤,整个一大抄,空洞无物,历史之类的别谈了,没有意义,说清楚你想干嘛,打算怎么干就可以了,别动不动的国内外如何如何,学生做设计根本不是应用,也远远不够应用的水准,重要的是学习怎么做事,这才是核心,能说清楚就是好报告。

网友:
LZ怎么现在才开题?我们6月初就开始答辩了……

网友:
我也有毕设和学的专业不对口的情况,没办法,不知道你们老师要不要求你把实物做出来,要是光写论文的话不对口的问题还不算大

网友:
指导老师是不急,就我们组的老师比较扯,我们组的人每一个都被打回来了。

今天刚有弄好一个,发给他看看,希望别又被打回来

邪恶一把 据说这老师30多了,还没结婚......

网友:
没有你自己的理解,你的设计框图都没有!

网友:
51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调速闭环系统

兄弟啊,我把论文都给你了,你看看吧,有啦论文,还写不出报告,那有点不厚道了哦,总结一下就有了

51单片机控制的步进电机调速闭环系统

网友:
终于感觉到世界上好心人还是很多啊

楼上的哥们太好了...